关于反激电源的几个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7-24):
1、占空比与反射电压Vor,今天看到一帖子说到反射电压跟占空比D有关。首先我不同意这个观点,反射电压本质上是由于次级绕组对负载提供能量时引起的磁通变换,由于初级次级同在一条磁路上而在初级感应出的感生电动势,二次绕组的电流在Toff期间是线性变化的。di/dt=常数,Li=NΦ,所以dΦ/dt也是常数。磁通变化率是常数那么在一次测感应出来的电压也是一个常数(反射电压),这个电压就等于匝比N*(VD+Vout)。请问这样理解对不对?

2、如果第一个问题是正确的,如果第一个说法是错的,就忽略这个第二这个吧。那么我想问这个变压器匝比怎么确定,这并不是传统的变压器,一次侧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随着电网电压波动而波动的,不能单纯的用Vout/Vin就确定各匝比了。但只有将这个匝比确定下来,才能求出Vor啊,反射电压求出来了,根据Vin我好确定占空比啊。

3、这个是我最迷惑的,在一些开关电源的书上,给出来的例子。①要不就先给出反射电压然后求占空比……②要不就人为设定一个占空比比方说40%,然后再根据这个去求反射电压,再选取匝比什么的………………我真是头都大了,大哥我也知道你给我某些值,确定下来之后就可以通过公式求其他的值了,知道Vor可以求Dmax,相反知道Dmax也可以求出Vor等等,但关键是当我要设计一个反激电源的时候,我一个值都不知道啊,我又不知道匝比又不知道占空比又不知道Vor,更别说后面用什么AP大法了。

上面几个疑问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大部分时候,设计单端反激变压器时,主要受限于MOS耐压。 所以,先设定反射电压来反求占空比。

网友:
    设计反激电源就是这样,有很多值不确定,只能根据经验先设定一个值,然后再求出其他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