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的回调函数问题。

楼主(2020-07-24):
    gui建立的界面如何让他启动后就运行写好的回调函数?

    第一个GUI 调用第二个个一个GUI,第二个开始执行,自动执行,然后再自动关闭,可是不知道代码该添加在哪里。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我没有用过gui,不太清楚。

网友:
    MATLAB GUI中读取txt文件数据按钮回调函数
    function ReadData_Callback(hObject, eventdata, handles)
    % hObject    handle to ReadData (see GCBO)
ventdata  reserved - to be defined in a future version of MATLAB
    % handles    structure with handles and user data (see GUIDATA)
    [file path]=uigetfile('*.txt','Choose a File');%读取文件,弹出对话框,提示选择文件
if file==0
        warndlg('用户必须选择一个txt文件');
    else
    [x0,y0]=textread(fullfile(path,file),'%n%n','headerlines',6);%省略txt文件中前6行,只读取数字,共两列数据
        handles.x0=x0;%将读取的第一列数据x0放到 handles结构体中,以便其他函数可以直接调用
        handles.y0=y0;%将读取的第二列数据y0放到 handles结构体中,同上
    plot(handles.axes1,x0,y0);%通过handles.axes1访问绘图区域,并将数据绘制在绘图区
end
    % Update handles structure
guidata(hObject, handles);
%通过handles.axes1访问绘图区域
    %axes1对象属性中,nextplot为replace时,每次绘图均覆盖,为add时,就可以叠加了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