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地的焊盘上的引脚上锡不好。

楼主(2020-07-24):
铺地的焊盘上的引脚上锡不好,我再波峰焊前在DIP轻触按键顶层刷了一层助焊剂后过波峰焊,发现按键上盖轻轻一碰就掉落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焊接温度是多少?

网友:
    看看材料本体可受多大的力,最大的可能二中材料不同热膨胀系数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