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芯片怎么焊装?

楼主(2020-07-24):
BGA芯片怎么焊装?

网友:
把主板放在铁架上,把所bai焊du芯片放在bga焊机的中间部位。用铁皮将不该加zhi热的bga芯片隔开dao,一直加热等此芯片附近的电容可以来回移动,则表明这个bga芯片可以取下了。 取下之后需把主板上的多余的锡给处理干净,方法如下: 1. 先涂一层焊膏 2. 用烙铁把主板上大部分的锡都给刮掉,但还会剩余一部分。 3. 用烙铁代着吸锡线在主板上轻轻的移动(由于有些小厂或杂牌主板的焊点做的较松,移动吸锡线时一定得缓慢移动,以免把焊点托下)吸完之后,用软纸把剩余焊膏掺和以后表面会特脏,如果不擦干净有芯片焊完之后会出现虚焊或结触不良的情况。 如果我们手上有新的芯片(植完锡球)就直接把芯片按照正确的位置放在主板上加热,如果没有新的芯片可以从别的主板上取一个同种型号的芯片替换,可以把一个芯片取下后,用以上的方法(主板上的余锡处理法)把芯片的锡处理清后,用棉签棒在芯片的反面均匀涂上一层焊膏(无杂质),再把对应的钢网放在芯片上,要求钢网一定清洗干净,钢网表面和孔内一定不能有焊膏或杂物,用酒精反复清洗、冲刷,晾干后把钢网放在芯片上,用纸片或小铁勺把锡球撒在钢网上,由于芯片上涂上一层焊膏且焊膏带有一定的粘性,每一个钢网孔的下面都有一小部分焊膏,所以每个孔内都会均匀的粘上一个锡球,这样我们就把锡球给放在芯片上了,用棉签棒抹一点焊膏放在(注:不是涂上)芯片上,用热风加热滴上。 把热风枪的小风嘴取下,然后均匀给锡球加热,待锡球全部排列整齐之后(注:孔下无焊点的不会排列整,其它匀会排列整齐)这个芯片的植球已经值得差不多了,待锡冷却之后,就可以把钢网取下,把不需要的锡球抹掉,这个芯片的锡球就完全植上了。 再把芯片和主板上的白色方框相对应,摆放整齐(四个面距离大致相同),然后把所要焊的芯片摆到bga焊机的中央部位加热,一段时间后,用摄子或细纲丝轻轻触碰一下bga芯片,如果芯片轻微移动之后仍会移动到原来的位置,表明这个芯片的锡已经和主板焊到一起了。

网友:
BGA的焊接手工通过热风枪或者BGA返修台焊接,生产线上是回流焊。
焊接的原理很简单:BGA的引脚是一些小圆球(直dao径大约0.6mm左右),材料是焊锡。
当BGA元件和PCB板达到180度(有铅)或者210度(无铅)时,这些锡球会自动融化并通过液体的吸附作用与PCB上的焊盘对应连接取来。

网友:
热风枪,助焊剂

网友:
    一楼说得很详细了,简单的来说1.给焊盘上锡,2.把板子上焊点拖平,3.清洗板子,4.芯片加点助焊剂,然后放到板子上对齐,5.加热。其中需要注意加的助焊剂不要太多,多了在加热时芯片会跑位,加热的温度根据芯片大小,耐热温度和板子大小进行调整,剩下就是多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