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和蓝牙芯片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7-24):
蓝牙模块和蓝牙芯片有什么区别 ?

网友A:
蓝牙bai模块,串口蓝牙模块等等产品,顾名思义就是实现蓝du牙功能的半成品模块产品。zhi主要由dao蓝牙芯片和外围元器件组成,从而形成一个可以直接供用户使用的产品。正因为蓝牙芯片的种类繁多,所以很多工程师在选择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选  所以,简单理解,就是蓝牙芯片是蓝牙模块的一部分而已。  选择音频+数传BLE的,可以选择BT401

网友:
模块是围绕芯片把外围元件组装好到一个小PCB上方便开发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bai模块,串口蓝牙模块等等产品,顾名思义就是实现蓝du牙功能的半成品模块产品。zhi主要由dao蓝牙芯片 ...

F1 Media福益是韩国最专业的蓝牙模块供应商,与多个汽车品牌如大众,标致,现代等有多年合作关系。在掌上电脑领域,占有了韩国蓝牙模块供应量的一半以上,拥有多媒体无线应用领域的核心技术。

网友:
模块是完成某一功能的所有电子料通过合理布局走线组成的一个集合,芯片只是其中关键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