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电感量或是线圈电阻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

楼主(2020-07-24):
公司某款隔离电源5V2A的输出,有些产品输出电流不到2A,只有1.5A,一换变压器就好了,这种问题也是常见,习以为常了,但没有仔细想过什么原因?今天拆了一下不良的变压器,发现无论是电感量或是线圈电阻都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怎么会这样呢?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你是说换变压器就是会好?那你试着换IC是不是也会好?

楼主:
是啊,是PSR,用PN8232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