锡膏印刷机,放下来就不刷膏,轻轻推一下它又动了。

楼主(2020-07-24):
锡膏印刷机,放下来就不刷膏,轻轻推一下它又动了,有的时候还会反着走在回头刷,请教大神,这个怎么办?非常感谢!

楼主:
感应器没到位?没感应到?调速器问题?马达启动电容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应器没到位?没感应到?调速器问题?马达启动电容挂了?

你说的情况都有可能。

网友:
打开机盖,换个新电磁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