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方法和流程简介

楼主(2020-07-24):
由于矢量网络分析仪具有频率范围宽、动态范围大、分辨率准确度高、快速实时、使用简捷、灵活方便等特点,无论是从事研发或者测试工程师对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使用频率很高,它为工程师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本文主要总结一般矢量网络分析仪的使用方法,包括其前期准备及其使用的注意事项,并分析面板各按键的功能和操作。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一、一般的使用流程
确保电源线和底线正确连接后开机->设定合适的功率->设定起始状态->设置显示->调用已存储状态->进行两通道校准->存储状态->按要求连接器件->测量->长时间停用->关机
二、面板各按键的功能和操作
按左下方的电源键启动,启动后待仪器完成自检后进入启动界面,起始状态设置包括功率电平设定、仪器测量频带设置、测量数据轨迹的添加,可以选择在同一个屏幕显示多个轨迹或者在多个窗口中分别显示不同的轨迹。电力测功机进行测量之前要进行校准,或者调出以前校准的数据,一旦测试条件变化(如温度、环境、测试电缆发生变化),都要进行重新校准,在使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所测的数据和图像进行调出和保存,也可以在轨迹上添加标记点作为参考的比对,为了提高测试的动态范围而又不影响速度,必要事还需要进行分段扫描等操作。
上面提及的这些方面,我们都可以通过熟悉它的操作面板和熟悉其操作面板的功能后通过各个不同的按键的设置来实现。
三、前期准备阶段和注意事项
开机前确保稳压电源及仪器地线的正确连接,使用中要求必须佩戴防静电手镯,不得接触仪器接头内芯,不允许工作台有较大振动,不能随意切断电源,造成不正常关机也不可以不能频繁开关机。
使用射频电缆时不要用力大,确保电缆保持较大的弧度。用毕电缆接头上加接头盖,旋接接头时,要旋接头的螺套,尽量确保内芯不旋转,尽量协调、少用校准件,若使用校准件时用毕必须加盖放回器件盒,转接件用毕应加盖后放回盒中,停用时必须关机,关闭稳压电源后才可打扫卫生,另外一点必须说明的就是无源器件调试必须佩戴干净的手套。
以上内容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如果您在使用网络分析仪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欢迎访问安泰测试网。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