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温度问题:单片机芯片过热程序会失控吗?

楼主(2020-07-24):
单片机温度问题:单片机芯片过热程序会失控吗?

网友:
关于温度问题,单片机手册上都会有说明的

网友:
    一般不会影响

网友:
    按正常设计,输入没有超限,输出没有过载或短路,环境温度在规定范围内,温度不会过高。反之,不正常情况下肯定要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