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转铜皮

楼主(2020-07-24):
    导线如何转铜皮 ?

网友A:
    导线本身是铜,用于各元器件间信号传输,而你所说的铺铜,是指的PCB布线完成后,在整个板子上覆的一层铜而已,通常和电源地连在一起,所以会有许多过孔地。你注意的话会看到,导线和铺的铜之间是有距离的。

网友B:
    不行就用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用SKILL

    mentor没有这SKILL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线本身是铜,用于各元器件间信号传输,而你所说的铺铜,是指的PCB布线完成后,在整个板子上覆的一层铜而 ...

    我问的是mentor软件本身能实现这操作

网友(2021-07-02):
    同问这个问题,

网友:
    route>edit routes>convert trace/shape

网友:
    学习使人进步,骄傲使人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