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颗DDR4 fly-by拓扑,因板子空间,打算取消VTT上拉,可行吗?

楼主(2020-07-25):
没有仿真,这样会不会太冒险?

网友:
不用仿都知道肯定不行

网友:
肯定不行、实际验证过

网友:
板子空间不够就改大点嘛,能多几个钱?去掉VTT上拉,板子出不来的话你可要背锅,你要想清楚

网友A:
别听这些人瞎扯。问题的关键是ddr部分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用的demo。如果用的demo,肯定没问题。

网友:
DDR3不加行不?

网友:
我仿真过地址和控制信号不加Vtt(单片ddr3)过冲会达到2V,如果发送端串联端接电阻信号就没有问题。不知串联端接会不会有其他问题?求大佬解答

网友:
    直接取消DDR4

网友:
    2片可以不加VTT

网友:
    2片DDR不加Vtt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我没有这样操作过,公司以前的单板用一两片DDR颗粒的,都是直接用分压电阻分的Vref,没加Vtt

网友:
    可以不加,但是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听这些人瞎扯。问题的关键是ddr部分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用的demo。如果用的demo,肯定没问题。

demo版设计是没有VTT上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demo版设计是没有VTT上拉

那你怎么想到自己弄上拉了。是需要调整ddr布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