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14节课Power DC问题咨询

楼主(2020-07-26):
1.Power DC 1和2的电压值,实际以1标识的为准吧,考虑的total电流;2电压值这种仿真的电流没啥意义吧?
2.IPC那份文档有定义VIA和Plane的电流密度,多少A/平方毫米?

网友:
    是的,要以1为准,软件也是基于1来判断Pass还是fail

网友:
    你看的是哪本书,我也想买回来学学

网友A:
    15节课  设置主板时  会有提示PVDDQ and PV_VDDR_PWR   短路?谁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没有原理图,不清楚PVDDQ and PV_VDDR_PWR 两个网络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节课  设置主板时  会有提示PVDDQ and PV_VDDR_PWR   短路?谁有碰到这个问题吗?  没有原理图,不清楚PVD ...

15节课遇到的问题。WARNING [Short Circuit]: Node7220!!2:VDDQ (17.653mm, 77.724mm) on layer Signal$BOTTOM shorts the following nets, PV_VDDR_PWR and PVDDQ

网友:
    问题2我也想知道

网友:
    同问,这是14节课,15节课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