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13节课Serdes提取的VIA参数使用Sigrity什么软件提取的?

楼主(2020-07-26):
13节课Serdes提取的VIA参数使用Sigrity什么软件提取的?名字是.CKTFlash

网友:
    Via Wizard。在systemSI中可以找到,添加过孔模型就可以启动

网友A:
    ckt是Sigrity专用的头文件,实际的模型文件扩展名是.bnp
目前使用Via Wizard要用2018版的Sigrity,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Sigrity2018 Via Wizard操作指引

网友:
    顺便也来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kt是Sigrity专用的头文件,实际的模型文件扩展名是.bnp
    目前使用Via Wizard要用2018版的Sigrity,可以参考一下这篇文章:Sigrity2018 Via Wizard操作指引

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感谢

杜老师Sigrity2018 Via Wizard操作指引这个文章在公众号还是论坛?

网友(2020-09-07):
引用 网友A:
    ckt是Sigrity专用的头文件,实际的模型文件扩展名是.bnp
    目前使用Via Wizard要用2018版的Sigrity,可以参 ...

    杜老师Sigrity2018 Via Wizard操作指引这个文章在哪里可以看到?谢谢!

网友:
    Sigrity2018 Via Wizard操作指引:https://mp.weixin.qq.com/s/yFrxXsaPWRGJo9o8Uv5Yxg

网友:
    PDF和用例在哪里可以下到呢,我只有前面的。很早之前就学了,好久不用,操作都大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