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异常

楼主(2020-07-27):
产品在运行几个月之后,串口通信不能工作,但是其他正常,通过硬件RST之后,通信正常,这什么原因?单片机是STM32F103

网友A:
这个还蛮复杂的,具体描述一下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蛮复杂的,具体描述一下楼主。

我们产品是放在机房里面的,温度会比常温高,但是也不至于串口不能通信,客户最近才反馈的问题,有好几个都是这种现象,硬件软件都检查过了,没有啥问题,即便把串口RXTX短接到地也能恢复,感觉很诡异。就是运行几个月串口不能通信了,硬件恢复才能通信

网友:
    会不会受到什么干扰

网友B: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用示波器看看波形

看波形,或者用逻辑分析仪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波形,或者用逻辑分析仪

    用示波器看波形,方法可以,但是一直监控着吗?  客户说用了几个月出现这情况,我们自己搞了很多次都没有异常,这怎么办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示波器看波形,方法可以,但是一直监控着吗?  客户说用了几个月出现这情况,我们自己搞了很多次都没有 ...

这个问题以前同事遇到过
    是中断的处理问题,他用的是空闲DMA,但是再接收数据的时候,有时就出错
    也是客户用了一周后才有这个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同事遇到过
是中断的处理问题,他用的是空闲DMA,但是再接收数据的时候,有时就出错
    也是 ...

怎么解决的,分享一下

网友:
    串口通信是不是丢数之后没有纠错?

网友:
    如果示波器检查串口信号无异常,感觉是接收丢失了部分数据后未重新同步,造成收到的数据一直错误

网友:
    看不到硬件电路和串口通信程序,很难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