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放大器电路使用于输入的电阻值的选择方法

楼主(2020-07-27):
 OP放大器的特征是根据周围的反馈元件实现任意特性的模拟电路

  下图所示的负增益A取决于电阻R1和R2的比率。在极常用的电路中称为反相放大电路。这种电路中R1和R2的值怎样为,重要的是R1和Rg的比率,但实际的电阻值的选择方法也很重要。

网友:
这种电路中R1和R2的值怎样为,重要的是R1和Rg的比率,但实际的电阻值的选择方法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