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计算

楼主(2020-07-27):
三相四线系统中正序,负序、零序电压电流怎么计算的? 求教

网友:
正序,负序,零序电流产生的原因有两点:1,由于故障产生(不对称短路);2由谐波产生.你看你需要哪种的计算!

网友A:
零序电流可以对三相电流作矢量相加得到.不一定要零序电流互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序电流可以对三相电流作矢量相加得到.不一定要零序电流互感器.

奥奥,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