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高速电路信号完整性测量问题的分析

楼主(2020-07-27):
工作中常用到的无源元件测量仪器主要有3种:阻抗分析仪、矢量网络分析仪和时域反射仪。

  · 阻抗分析仪工作在频域之中,输出正弦电压,测量电压与测量电流之比就是阻抗。

  工作原理比较简单,如图所示。

  · 矢量网络分析仪是全面测定网络参数的一种仪器,它既能测量反射参数和传输参数,也能自动转换为其他需要的参数;既能点频测量,也能扫频测量;既能测量无源网络,也能测量有源网络;既能示波显示,也能打印输出。它也是工作在频域之中的测量仪器,在每个频率点测量入射电压的幅度与相位,以及反射的幅度和相位。

  · 时域反射仪与矢量网络分析仪功能相似,只不过时域反射仪顾名思义是在时域中进行测量工作。其工作原理是发射边沿快速上升的阶跃信号,上升边一般为25~150 ps,然后测量反射的瞬态阻抗。

  通过测量,可以从中获得以下几点:

  · 验证设计过程是否正确;

  · 确保厂商提供的器件模型的正确性;

  · 对每个功能模块或系统进行联合测试;

  · 测量可以在设计周期的每个阶段进行,也可存产品兮布前做的测试.

  由此可见测试贯穿到工程应用的每一阶段,大家应该掌握各种测量工具的使用。

网友:
时域反射仪与矢量网络分析仪功能相似,只不过时域反射仪顾名思义是在时域中进行测量工作。其工作原理是发射边沿快速上升的阶跃信号,上升边一般为25~150 ps,然后测量反射的瞬态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