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电阻Rs的影响

楼主(2020-07-27):
在OP放大器的教科书中指出反相放大电路的电压增益A,由输入电阻R1和反馈电阻R2的比值决定,但此说法强调信号源电阻Rs为0。所谓信号源电阻,是指送出信号侧的电路所具有的电阻成分,含有短路保护电阻、配线电阻成分,信号源电阻为0的情况不多。

  如果考虑反相放大电路中的信号源电阻Rs,则正确的增益A的计算式为

  通常R1比信号源Rs充分大,直接由R1决定。此式中的负号表示输入输出间的相位(或正负极性)反相。

  在增益为低值的设定中,R1的值取为比较高的电阻值;但要得到增益高的值时,要限制R2的值(多为数兆欧),降低R1的值,则变成了输入电阻低的放大器。

  比如说,为设定增益A=1O,取R1=10kΩ、Rs=1OOkΩ,此时要使增益误差在z%以下,则信号源电阻Rs的值必须在200Ω以下。

  如下图所示是测定R1=10kΩ、R2=1OOkΩ时,信号源电阻Rs从0Ω到600Ω变化时的增益偏差的例子。当Rs=600Ω时增益下降0.5dB。

  图 反相放大器中信号源电阻Rs从0Ω到600Ω变化时的增益变化(f=1k~1OOkHz,0.1dB/div.)

  从以上可知,电阻R1的值比信号源电阻值相当大时可抑制增益误差。但是如果考虑下述的交流特性(频率特性),也不能取太大的值。

网友:
但是如果考虑下述的交流特性(频率特性),也不能取太大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