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出Gerber问题

楼主(2020-07-27):
pads出Gerber资料,Gerber不在框内是为什么,如下图圆圈标识

网友:
    你是不是改版或者套用了

网友:
    1、将原点设置在PCB板框的左下角(养成好习惯)
    2、输出光绘时,每一层的Options中,Justification可设置为Offset(手动设置坐标),X\Y轴坐标可设置为(5000,5000)单位mil,可按照个人习惯。
这样做的好处是,输出的光绘每一层都可以对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