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电路问题

楼主(2020-07-27):
    为什么要设计电源电路,例如需要5V电源,为什么不直接连接5V而是对24V进行转换?

网友:
    你好: ——★1、早期的电子bai电路设计,许多都是du为使用电池而设计的。zhi早期还没有充电电池,都是干电池。dao所以设计时要符合干电池的电压等级,即1.5V的倍数。如3V、4.5V、6V、9V、12V、24V等。例如半导体收音机就是很好的例子。 ——★2、电子元器件的设计和生产,也是和电源的电压相配合的。所以继电器、蜂鸣器等。其实这些电压等级还牵扯到标准化的制定问题。 ——★3、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集成电路芯片被大量使用。由于生产工艺的不同,有些工艺的集成电路芯片耐压较低,可以在+5V下安全运行,所以5V电压又称为设计、和应用的规范。如硬盘中的数据处理芯片,就是5V工作电压的。

网友:
    功率高的时候,用大电压电流较小,对连接线啥的要求就低一点。另外一个压降的问题,24V通过中间传输变成20V也能稳稳的转出5V,如果5V通过中间传输降到4.5V就有很多芯片工作不了了。

网友:
    需要考虑线路压降问题,特别是远距离传输过程中,能量损耗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距离比较近的5V用7V、8V、12V转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