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vivado 综合实现完以后,wns和tns都负的过大。有没有具体的方法找到问题然后修改?

楼主(2020-07-27):
Vivado 综合实现完以后,wns和tns都负的过大。有没有具体的方法找到问题然后修改(网上查的都好概括,不止如何修改。)

网友A:
你这个条件给的也好概括,具体哪些路径有问题。相关路径时钟域的约束是否合适。时序收敛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条件给的也好概括,具体哪些路径有问题。相关路径时钟域的约束是否合适。时序收敛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 ...

知道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