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做公交用射频IC卡读写器设计中,不知道如何如选用51单片机的型号

楼主(2020-07-27):
在做公交用射频IC卡读写器设计中,不知道如何如选用51单片机的型号,在选用单片机时需要考虑哪些参数呢,希望选择一种目前仍在生产并广泛应用的51单片机型号。

网友:
一般情况下RFID有I2C和SPI两种驱动方式,你可以选择带有I2C和SPI的 或者一般普通的也可以,会直接模拟出SPI和I2C总线读。主要看读取RFID射频卡的芯片是什么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