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功率电阻如图,请教一下该电阻的品牌

楼主(2020-07-27):
该功率电阻如图,请教一下该电阻的品牌,谢谢。: e/ _3 G- x& p! }) R

网友:
这个看不出来,RX24-50是型号和规格,限流电阻吧

网友:
这个看看变频器供货商城里有吗?

网友:
其实这种电阻多为水泥电阻 只是外壳换成金属的利于散热 有的还用绕线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