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程序执行后,在前面板点击一次(任何位置,包括空白和控件),然后整个前面...

楼主(2020-07-27):
labview程序执行后,在前面板点击一次(任何位置,包括空白和控件),然后整个前面板都不可以触发了,连快捷键都会失效,然后手动点到程序图,发现程序还在正常运行,大神们知道什么情况嘛?当把里面关于鼠标的事件结构删除了,就恢复正常了!请大神们指教下,困扰了好长时间了!

网友:
鼠标只要一动就会触发鼠标事件,程序就运行在鼠标事件内,就不会触发其他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