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电路中为什么电容都是pF,电感都是nH ?

楼主(2020-07-27):
射频电路中为什么电容都是pF,电感都是nH ?

为什么100pF就相当通路?

电感越大,感抗就越大?电感尽量取小吗,电容呢。

网友:
容抗公式

网友:
一般而言电容值越大其Size 也会越大其接合处阻抗偏移程度也会越严重,这就失去了上述『同时也不会影响RF 的阻抗』的作用,换言之你串一个大Size 的电容尽管其电容值很大容抗很小,但很可能其阻抗偏移造成的Loss 还更大,既然100 pF 就能做到的事何必硬要用个3.9 nF 来徒增麻烦???看Loss 不是只看InserTIon Loss 还要考虑Mismatch Loss

网友:
这些和工作频率相关,频率越高电容量越小,电感同样也一样取值越小越好,一般在高频U端电感都是nH,对工作稳定性提高有利 。

网友:
这个根据频段而定的,频率越高容抗越小,电感是相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