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acemen布局原则及规范

楼主(2020-07-27):
一、Placement动作在Layout之前,Placement既是为了layout满足一定设计规范,又是为layout走线指明了方向。layout期间原则上不能再大动placement,只能微调。这也要求进行placement时必须深入考虑到layout。高质量的placement会让layout工程师感觉走线顺畅合理。不合理的placement可能使得PCB不满足设计规范,甚至会导致layout走线困难,最终调整placement。
二、射频placement原则
0、通则:loss、阻抗连续、隔离度(EMC
(1)走线:短、粗、顺
     短:意味着loss小
     粗:意味着阻抗易控公差相对小,loss小
     顺:意味着易走线,线直,loss小
(2)RF信号线尽量走表层,少换层,避免过孔的寄生参数
(3)射频电路尽量不要和BB共屏蔽罩,单芯片方案除外
1、射频transceiver:
(1)尽量靠近BB芯片,使得到BB的IQ、SPI等线尽量短。
(2)接收Port位置应方便接收差分线出线并走表层。
(3)如果有分集天线,尽量兼顾到主集和分集,但目前主流板型考虑分集天线较多,因为分集天线环境通常较差,主集天线环境较好,且主集走线本来就很长。
(4)方便TCXO的摆放,即尽量远离热源
(5)方便去耦电容和滤波电容等外围器件的摆放
(6)如果双面布件,其背面尽量避开其他芯片,为方便出线和避免干扰
2、TCXO或crystal:
(1)尽量远离热源,热源包括PA,PMIC等,用于WCN的时钟甚至还要与WCN芯片保持一定距离,因为内部集成了PA,也是热源。
(2)时钟如果是crystal,距离transceiver不能太远,一般会紧靠,因为太远会有寄生参数,如果是TCXO,那么可以距离较远。
3、天线开关、集成开关的FEM:
    如sky7759X系列和sky7791X,一般放在PCB的边角,空间上一般介于transceiver和天线之间,并尽量使得两者之间线路顺畅,Trx口朝着transceiver和duplexer, ANT口朝着天线。有时ANT口和TRX口不能都兼顾到,一般优先考虑TRX口的走线,因为TRX口比较多(4个以上)。而ANT口只有一个,且增加的loss基本能接受。
4、LNA:
WCN中的LNA尽量靠近天线端摆放,以获得小的系统噪声系数。提高系统灵敏度。Cellular中尽量靠近FEM、duplexer。总之,LNA距离天线越近越好。

网友:
Placement动作在Layout之前,Placement既是为了layout满足一定设计规范,又是为layout走线指明了方向。layout期间原则上不能再大动placement,只能微调。这也要求进行placement时必须深入考虑到layout。高质量的placement会让layout工程师感觉走线顺畅合理。不合理的placement可能使得PCB不满足设计规范,甚至会导致layout走线困难,最终调整plac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