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1K电阻通12V电压,一会儿就发热得厉害,这正常吗?

楼主(2020-07-27):
我给1K电阻通12V电压,一会儿就发热得厉害,这正常吗?    长期工作下去,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这个电阻是假负载,由于板子上DC/DC模块要求最低负载10%,所以并了这么一个电阻,发现发热得厉害。。

网友:
你的电阻多大功率的

网友:
求功率问题 负载电流大 你应该加大电阻的工具过得加大阻值 减少电流

网友:
你的电阻 是多大功率的电阻   小电源<15W   作假负载一般都要3W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