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编译器和解释器

楼主(2020-07-27):
编程语言中,有以C为代表的编译型语言和以Perl为代表的解释型语言。不管是哪种,程序都是以人类能够理解的形式记录的,这种形式计算机是无法理解的。
因此,才会有编译器和解释器。

对于编译型语言,是使用编译器将人类可读的代码转换为机器能够理解的「机器语言」文件,然后通过执行这个「机器语言」文件来实现程序的执行。
另一方面,对于解释型语言,是使用解释器将人类可读的代码逐行解释,一边解释一边执行这个程序。(这里的解释是将代码解释成机器语言,让计算机能够理解)

甚至有的语言既可以编译后执行,也可以边解释边执行。

编译型语言执行时没有解释器的介入,所以一般执行速度比较快。但是开发时,每次修改代码都要编译,所以编写代码和调试的时间比较长。
解释型语言的执行速度一般比编译型语言要差,但它的优点是代码修改后可以立即执行。(这样可以节约开发时间)

编译型语言和解释型语言各有长短,与其说哪个更好,倒不如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

网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