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板上加排气孔的作用?

楼主(2020-07-27):
基板上加排气孔的作用?

网友:
    防止材料在温度剧烈变化的时候发生不可恢复形变

网友:
    看楼上,差不多就是这

楼主:
    在基板加工的压合工序中,有机板材在加热加压时会有气体释出,大块铜皮会把其包裹在基板内,造成基板内部孔洞,分层等可靠性问题。为了避免此问题,在大块铜皮上shi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