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DAQ6510——让你的测试事半功倍

楼主(2020-07-27):
在面对需要测量多项参数或多个设备时,如果用独立式的解决方案虽然也能解决问题,但是常常繁琐且耗时。面对这些难题,工程师们凭借着各自的智慧和经验积累,尽可能让测试工作简单高效,而吉时利DAQ6510也为工程师将这种“极简主义”推向极致。
1、使用更简单
DAQ6510大大缩短了测试设置、执行和分析的时间。它的设置和运行测试简单、快速,无需编写测试程序。DAQ6510数据采集和记录万用表系统的直观触摸屏能够提供简单的配置、可视的直观测试设置、实时的扫描状态可视信息,可快速捕捉问题以避免消耗测试时间,便于分析测试数据。
2、测量更广泛
DAQ6510是一台可以测量多项参数并能同时测量多台设备的仪器。它有12个插入式开关模块可供选择,拥有巨大的灵活性,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数据采集或测试系统。例如,可以使用热电偶在环境箱中测量器件的温度,这种应用可以使用插入式开关模块,为热电偶测量提供自动冷端补偿,通过使用两个开关模块能测量多达80 个器件。此外,DAQ6510除测量温度,还可以测量电流、电压、电阻等参数。
2、 采集数据更快速
使用KickStart仪器控制软件PC上快速编程数据采集测试。软件不需要编程,只需使用菜单屏幕输入测试设置即可,然后将以表格和图形格式显示结果。
以上内容由西安安泰测试整理,如需了解吉时利DAQ6510更多详细产品介绍,欢迎咨询安泰测试网。

网友:
    DAQ6510是一台可以测量多项参数并能同时测量多台设备的仪器。它有12个插入式开关模块可供选择,拥有巨大的灵活性,可以构建各种各样的数据采集或测试系统。例如,可以使用热电偶在环境箱中测量器件的温度,这种应用可以使用插入式开关模块,为热电偶测量提供自动冷端补偿,通过使用两个开关模块能测量多达80 个器件。此外,DAQ6510除测量温度,还可以测量电流、电压、电阻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