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拉/下拉电阻电路分析

楼主(2020-07-27):
接电源正极的拉电阻称之为上拉电阻,接电源负极的拉电阻称之为下拉电阻;

  在数字电路的世界中只能识别“0”和“1”,加入上拉电阻,可以把未知状态的电路控制为高电平“1”;加入下拉电阻,可以把未知状态的电路控制为低电平“0”,可以有效的防止意外发生。

  上拉电阻电路分析:

  在下图电路A中,没有加入上拉电阻,在开关没有导通时,输入端口A的电平状态是未知的。

  在下图电路B中,加入了上拉电阻(连接到VCC的拉电阻称为上拉电阻),在开关没有导通时,输入端口B由于通过上拉电阻连接到VCC,所以电平状态钳制为高电平。

  很明显B电路的设计优于A电路

  下拉电阻电路分析:

  在下图电路C中,没有加入下拉电阻,在开关没有导通时,输入端口C的电平状态是未知的。

  在下图电路D中,加入了下拉电阻(连接到GND的拉电阻称为下拉电阻),在开关没有导通时,输入端口D由于通过下拉电阻连接到GND,所以电平状态钳制为高电平。

  很明显D电路的设计优于C电路

  三极管驱动电路中往往也会加入上拉或者下拉电阻

  在下图的继电器驱动电路中,NPN三极管的驱动电路加入了下拉电阻,DR没有输入驱动信号时,下拉电阻把三极管的基极钳制在低电平,能有效的防止三极管意外导通;PNP三极管的驱动电路加入了上拉电阻,DR没有输入驱动电信号时,上拉电阻把三极管的基极钳制在高电平能,能有效的防止三极管意外导能。

  上拉电阻、下拉电阻总结:

  上拉电阻可以让信号钳制在高电平;下拉电阻可以让信号钳制在低电平。

网友:
学习永远不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