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绘图,代码无报错,但绘图只有坐标轴没有图像,请大神指导

楼主(2020-07-27):
t=0:0.001: (13*pi/18)
x=-(50+32.5*(1-cos(t*18*pi/(13*pi)))).*sin(t)-15*cos(t)
y=(50+32.5*(1-cos(t*18*pi/(13*pi)))).*cos(t)-15*sin(t)
dx1=diff(x)
dy1=diff(y)
dx11=diff(x,2)
dy11=diff(y,2)

p=abs(sqrt((dx1.^2+dy1.^2).^3)/(dx1.*dy11-dy1.*dx11))
hold on
plot(t,p)
运算时报错矩阵维度必须一致,然后我尝试改了一下。。
t=0:0.001: (13*pi/18)
x=-(50+32.5*(1-cos(t*18*pi/(13*pi)))).*sin(t)-15*cos(t)
y=(50+32.5*(1-cos(t*18*pi/(13*pi)))).*cos(t)-15*sin(t)
dx1=diff(x)
dy1=diff(y)
dx11=diff(x,2)
dy11=diff(y,2)

dx1=dx1(1:length(dx11))
dy1=dx1(1:length(dy11))

p=abs(sqrt((dx1.^2+dy1.^2).^3)/(dx1.*dy11-dy1.*dx11))
hold on
plot(t,p)
这个时候代码无报错,但绘图只有坐标轴没有图像

希望大神们可以给小弟指一指错误,谢谢大家

网友:
    按照你的代码p是定值,你少写了一个点,正确代码如下
    p=abs(sqrt((dx1.^2+dy1.^2).^3)./(dx1.*dy11-dy1.*dx11))

网友A:
    不是点运算的问题,是离散向量求差分的时候,长度会比原向量少阶数个元素(一阶差分少一个,二阶少两个),你先设置的t向量不可能和后面用差分求出来的p有相同维度的。既然原始的x和y都是t的简单函数,那就直接用解析式求精确微分(而不是用离散向量求差分)。
    改成
    syms t
x = -(50+32.5*(1-cos(t*18*pi/(13*pi)))).*sin(t)-15*cos(t);
    y = (50+32.5*(1-cos(t*18*pi/(13*pi)))).*cos(t)-15*sin(t);
    dx1 = diff( x );
    dy1 = diff( y );
    dx11 = diff( x, 2 );
    dy11 = diff( y, 2 );
p = abs(sqrt((dx1.^2+dy1.^2).^3)./(dx1.*dy11-dy1.*dx11));
    PFunction = matlabFunction( p );
    t = 0 : 0.001 : (13*pi/18);
    p = PFunction( t );
    plot( t, p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点运算的问题,是离散向量求差分的时候,长度会比原向量少阶数个元素(一阶差分少一个,二阶少两个), ...

    按照你的回答我运行了一下,结果得出的图像感觉有点奇怪。。不太像是曲率半径的图像。
    然后我又按照解析式求导,把得出来的公式输入进去,代码可以正常运算了,但是还是只有坐标轴,绘制不出来图像是怎么回事呀。。
    这是改正后的代码
    t=0:0.001: (13*pi/18)
    x=-(50+32.5*(1-cos(t*18/13))).*sin(t)-15*cos(t)
y=(50+32.5*(1-cos(t*18/13))).*cos(t)-15*sin(t)
dx1=-(50+32.5*(1-cos(t*18/13))).*cos(t)-(45*sin(t*18/13)-15).*sin(t)
dy1=-(50+32.5*(1-cos(t*18/13))).*sin(t)+(45*sin(t*18/13)-15).*cos(t)
    dx11=-(2*45*sin(t*18/13)-15).*cos(t)-(810*cos(t*18/13)/13-50-32.5*(1-cos(t*18/13))).*sin(t)
dy11=(810*cos(t*18/13)/13-50-32.5*(1-cos(t*18/13))).*cos(t)-(2*45*sin(t*18/13)-15).*sin(t)
p=abs(((dx1.^2+dy1.^2).^(3/2))/(dx1.*dy11-dy1.*dx11))
hold on
    plot(t,p)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照你的回答我运行了一下,结果得出的图像感觉有点奇怪。。不太像是曲率半径的图像。
然后我又按照解析 ...

除法没用点运算,导致p的维度不对,必须是与t维度相同的向量才能拿来跟t一起绘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