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D365_Skill V2.4&V2.5的load bmp skil都失效了

楼主(2020-07-27):
如图片提示 EAD365_skill   V2.4&V2.5的load bmp skill 都失效了 有人遇到过吗?求指导咋弄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A:
    不用第三方软件本身就能直接导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第三方软件本身就能直接导入的。。。。

    那个导入后是空心的呢 要是用compose shape命令它的二维码又会失效不能识别 请问下有好办法分享吗

网友A:
    没图没真相的,toolbox 自带barcode生成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图没真相的,toolbox 自带barcode生成器。

    像第一张图 是完整的二维码 我通过建零件 运用import->logo命令  导入二维码后 呈空心状态 使用命令shape->compose shape后 二维码成了图2中那样了不能识别了
    方便说下你说的那个方法的详细步骤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像第一张图 是完整的二维码 我通过建零件 运用import->logo命令  导入二维码后 呈空心状态 使用命令shape ...

网友B:
    另外,EDA365 Skill V2.5版本里面的load bmp功能应该是deargds版主忘记去掉时间限制的代码了,可以跟deargds版主反馈下能不能更新一下,或者用的时候自己改下电脑的时间用一下也是可以的,比如将电脑系统时间改到2018年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EDA365 Skill V2.5版本里面的load bmp功能应该是deargds版主忘记去掉时间限制的代码了,可以跟deargd ...

    明白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