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元件封装中心

楼主(2020-07-27):
    请问一下 PCB元件封装的原点十字对准怎么不显示圆心  焊盘可以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zhidao.baidu.com/question/502538608.html

试过了 还是不行  比如电阻的中点 就没有圆圈

网友:
    这个软件不会计算中心吧,焊盘的中心是固定的

网友B:
    按下图打开Component Reference Point,就可以显示器件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下图打开Component Reference Point,就可以显示器件中心

    我主要是测量距离的时候可以选择封装的参考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测量距离的时候可以选择封装的参考位置

那你的问题就是测量命令状态下,光标不会抓取到器件中心,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的问题就是测量命令状态下,光标不会抓取到器件中心,对吧?

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问题

    格点设置好,抓取器件的时候抓取器件中心,器件放在格点上,你测量的时候中心的格点就是器件中心了(也可以按上图去把中心显示出来看),测量这个命令没办法抓取到器件中心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格点设置好,抓取器件的时候抓取器件中心,器件放在格点上,你测量的时候中心的格点就是器件中心了(也可 ...

也不算是中心  就是封装的原点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不算是中心  就是封装的原点

如果重新设置了那就是中心了,除非你器件原点不按下图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重新设置了那就是中心了,除非你器件原点不按下图设置

    不知道为啥 我一个PCB文件 可以选中元件参考点  另一个文件就不能选中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啥 我一个PCB文件 可以选中元件参考点  另一个文件就不能选中

    如果没有改变软件设置的话,你看下另一个文件封装的参考点是不是在中心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改变软件设置的话,你看下另一个文件封装的参考点是不是在中心位置

    检查了 都在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检查了 都在中心

软件设置里面设置抓取中心就行,把智能扑获(smart component snap)关掉,再不行把文件发给我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