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打孔

楼主(2020-07-27):
Zuken CR8000 怎样沿板边快速打孔?

网友:
    不是连接电脑软件自动打孔的嘛?

楼主:
    zuken 有自动打孔命令?

网友:
    機器 自動設定?

网友:
    有自动打孔命令,但是是整板的。沿板边一般是在头打一个,然后按等间距复制一排过去……

网友(2021-06-11):
    用这个命令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