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c同步ECO到PCB时,提示错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0-07-27):
大家好,咨询个问题,我用pads,使用logic同步ECO到PCB的时候,一同步就提示错误,错误如下图,然后我尝试了几种方法:1、用其他项目的文件尝试同步ECO功能,一切正常,排除软件问题;2、我把提示错误的器件RT92970删掉,然后是提示其他的器件错误,不过提示的错误类型还是一样:ERROR: Wrong gate pin data at the line: XXXX SOP10-PT0_5-3X3H0_8A TTL  1   0   0     0 Y 5 msec;表明是一个类型的错误;3、把该文件复制到其他电脑运行,同步ECO还是一样的错误,表明是该文件的问题;所以请教大家,这个是什么错误呢?文件的哪个地方出错呢?感谢大家

楼主:
更正:logic同步ECO到PCB时,提示错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仔细检查,RT9297这个器件:包括门封装,元件类型和PCB封装。
    元件类型重点看PIN名字里面是不是有空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检查,RT9297这个器件:包括门封装,元件类型和PCB封装。
    元件类型重点看PIN名字里面是不是有空格

感谢回复,我想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检查了好多遍,我做了个试验,单独使用RT9297器件做一个原理图和PCB,同步ECO都是正常没有错误的;然后我也试着删掉这个RT9297器件,但是就会弹出其他器件的错误,一样的类型,求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想应该不是这个原因,我检查了好多遍,我做了个试验,单独使用RT9297器件做一个原理图和PCB ...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之前也遇到过(本质错误仍是那个封装有空格),报错的.txt文档里,每次删掉报错的元器件,下次又显示另一元件错误,我再删掉这次的元器件,又报错另一元件错误。最终的问题还是那个封装有问题,这应该是是Pads的一个Bug,它定位不到本质错误,只是会报错。你看看你最近的新封装仔细,检查下。以往没问题,现在ECO有报错,肯定就是新封装的问题了。

如不存在秘密,可以上传文件,给大家看看是否能解决。我之前的那个错误,找了大半天,早上上班到下午才解决了。真不容易,哈哈哈哈哈

网友:
    这就是我之前的错误,你可以参考一下:第一次ECO是成功的,后续再想ECO,就会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