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的抗压能力是否有啥对应的标准,是否有实验数据呢?

楼主(2020-07-27):
想到个问题,多层板或双面板的PCB上能够抵抗多大的垂直于表面的压强而不损坏呢?  我设计的一块PCB上需要打个穿孔,以便让支撑柱子穿过去。 但是这么一来就造成走线的不方便了。由于是多层板,就会有很多根线需要移动,重新走线。这对我的设计造成很大麻烦,很可能需要增加4层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我想在板子的正反两面放置对称的支撑柱子,这样支撑力就通过两个柱子和中间的PCB板进行传递。 但是不知道PCB能够承受多大的压强而不损坏其结构和内部走线。 我估计也和采用的层叠结构和材料相关吧。

求教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业界标准,或者实验数据可供参考呢?

谢谢!

网友:
    估计要问PCB板生产厂家!

网友:
    也不一定是需要穿过去的那种支撑住。 如果只是结构固定的话,可以考虑在PCB四角加固定柱。也就是把PCB卡在其中。

网友:
    结构强度,IPC里有相关标准。IPC标准要钱的。。。有的可以免费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