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元编辑器中的CELL原点和装配原点什么区别?

楼主(2020-07-27):
    请教,单元编辑器中的CELL原点和装配原点什么区别?出位置文件时,CELL原点在中心就行了吧?

网友A:
    出AIS的时候是以assembly 的原点为准,你要是没有定义就会用cell的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AIS的时候是以assembly 的原点为准,你要是没有定义就会用cell的原点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