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法解决不可移动的金属冲突

楼主(2020-07-27):
    更新封装时,出现,无法解决不可移动的金属冲突,据说要把DRC关掉,请教,如何关掉DRC,谢谢!

网友A:
    edit control  最下面有个general,点开就看见了,关掉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it control  最下面有个general,点开就看见了,关掉就可以了。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