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出器件位置信息,器件原点不在中心是不是不行?

楼主(2020-07-27):
    xpedition 出器件位置信息,给贴片机用的,器件原点不在中心是不是不行?

如果在1脚,是不是将来就贴偏了?

    器件位置文件能按器件的中心出来么?

网友A:
    给贴片机用的器件坐标和你元器件的原点无关。在output--report-----query--interactive query------TCOMP

网友B(2022-01-28):
引用 网友A:
给贴片机用的器件坐标和你元器件的原点无关。在output--report-----query--interactive query------TCOMP

都没有你说的这个

output--report-----query--interactive query------TCOMP

网友(2022-03-29):
引用 网友B:
都没有你说的这个

output--report-----query--interactive query------TCOMP

    他说的是report wr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