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绿油厚度

楼主(2020-07-27):
    求教下各位坛友一个问题;假如我绿油高度是20um,等绿油锈蚀刻之后,绿油与开窗焊盘不是有个20um的高度差嘛?求教下是在后续喷锡流程中补足这个高度差嘛?哪实际的焊盘铜箔厚度是不是会比成品铜厚还要厚?

网友A:
    有高度差存在不是正常现象吗?喷锡补足,那是OSP呢,这个喷锡作用本就不是补足高度差的,没什么关系。焊盘铜厚不就是成品铜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高度差存在不是正常现象吗?喷锡补足,那是OSP呢,这个喷锡作用本就不是补足高度差的,没什么关系。焊盘铜厚不就是成品铜厚?

明白了,还以为这个高度差会影响贴片质量呢……

网友:
    贴片的质量是靠贴片机中的光学定位系统定位的,跟PCB的绿油关系不大,所以不影响贴片质量
    另外,在器件贴片之前,还要印刷一层锡膏,一般锡膏的厚度在0.1mm到0.2mm之前。所以只要绿油在正常的范围内,一般不影响焊接和贴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