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稳压电路(不懂稳压管为什么要并联电容)

楼主(2020-07-27):
请问稳压管并联二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并联电容吧?缓启动

网友B:
    构成放电回路,断电后可以将C1中的电荷快速泄放掉  保证下次上电时状态可靠

网友C:
定流電設計吧。固定ib,ic也會固定。

网友D:
这是最简单的ldo电路。T1.B电压被稳定在5.1V,通过BE节保证输出在4.4V。

网友E:
    噪声,稳压管工作在击穿状态,噪声大。另外,也可以作为缓启动电路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构成放电回路,断电后可以将C1中的电荷快速泄放掉  保证下次上电时状态可靠

我想说明的问题是,为什么稳压管两端并联电容,有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最简单的ldo电路。T1.B电压被稳定在5.1V,通过BE节保证输出在4.4V。

    那稳压管并联电容有什么作用啊  感觉可以不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容吧?缓启动

是的  并联电容   不是缓启动吧   好像是稳定稳压管的电压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流電設計吧。固定ib,ic也會固定。

那加电容如何实现了固定Ib

楼主:
引用 网友E:
    噪声,稳压管工作在击穿状态,噪声大。另外,也可以作为缓启动电路看

    这个电路需要缓启动吗?  你的意思是稳压管导通的时候有高频噪声吗?电容滤掉高频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电容吧?缓启动

没懂为什么是缓启动电路  Ic的电流受Ib控制  不会出现浪涌电流  没必要缓启动吧

网友F:
    算下RC上电时间就知道几乎没有缓启动作用,一般这个100n的电容作降低稳压管噪声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算下RC上电时间就知道几乎没有缓启动作用,一般这个100n的电容作降低稳压管噪声用

请问稳压管的噪声是高频吧,还有降低噪声后的结果是稳压管的稳压值更加稳定吗

网友:
这个电容可有大作用啊,防止电压的波动啊,比如三极管为100倍,B点波动一点E点波动就很大,起的作用实际就是滤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定流電設計吧。固定ib,ic也會固定。

我俩理解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稳压管并联电容有什么作用啊  感觉可以不加

很多人都给你回复了,这个电容是缓启动和固定稳压管电压的。
你这个应该是仿真界面,直接在电源输入端或三极管的基级加个干扰看看效果。然后把电容去掉对比下效果不就知道有没有作用。

网友B:
    RC延时缓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多人都给你回复了,这个电容是缓启动和固定稳压管电压的。
你这个应该是仿真界面,直接在电源输入端或 ...

    现在明白了  小电容主要是滤高频 稳定b点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延时缓启动

我已经知道答案了  主要作用是滤高频 稳定b点电压,同时 该支路需要的电流小,所以选择较小的电容就能实现稳压效果

网友:
    添加电容是去偶作用吧,保证电压稳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噪声,稳压管工作在击穿状态,噪声大。另外,也可以作为缓启动电路看

正解!!

网友:
    主要是滤除高频!

网友:
    LDO回路,将B级电压用稳压管稳定在5.1V,N管导通条件BE之间PN结压差为0.7V左右(管子不同可能不太一样)。VB-VE=0.7V,VB=5.1V就可以求出VE

网友:
    这里的小电容可以等效为输出4.36v 处β倍滤波电容

网友G(2020-08-28):
    防止电源瞬间接通产生开关干扰,开关闭合瞬间,会产生大量的电源毛刺

楼主:
引用 网友G:
防止电源瞬间接通产生开关干扰,开关闭合瞬间,会产生大量的电源毛刺

    嗯嗯 意思和滤高频差不多

网友(2022-03-11):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需要缓启动吗?  你的意思是稳压管导通的时候有高频噪声吗?电容滤掉高频噪声

    是的,白噪声
稳压二极管可以作为白噪声发生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