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恒流电源中LMV431A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0-07-28):
看了一个ti的恒压恒流电源设计,没看懂原理,谁知道,帮忙解释一下 LMV431A 在这块的作用。

网友:
LM321运放输入为20毫欧电流采样电阻。该开关电源输出电流增加时,LM321输出端电压上升。  TL431的R端与2.5V电压基准进行比较。如果R端(也就是LM321运放输出端)对地电压小于2.5V,那么TL431片内运放输出为低,片内三极管关断,不起什么作用,开关电源处于恒压输出状态。如果R端对地电压大于2.5V,TL431内部运放输出为高,片内三极管导通,使得LM25085的ISEN引脚电压降低,从而限制了整个开关电源输出电流,使得开关电源进入恒流状态。这种状态下,开关电源不能保持恒压输出,也就是说,由两个电阻分压并送FB引脚那部分电路失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