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555加运算电路产生对应波形的问题

楼主(2020-07-28):
放大器输出图片中这个Ton45ms,Toff5ms,幅度是15V的这样个波形该怎么设计555和确定电路阻值参数

网友:
两种方式: 1. 555调出占空比为45/50=90%占空比的方波信号(低电平0V,高电平5V),然后后面的运放放大3倍,即得到0/15V方波。把你图中的二极管去掉; 2. 直接用15V给555定时器供电,从而直接得到占空比为90%的0/15V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