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测速

楼主(2020-07-28):
现在要用到直流电机各种负载下的恒速,但是不知道怎么检测直流电机的速度?要添加什么电路吗?还是要换个电机?

网友:
马达出轴上做一个白色标计,再用反射式红外探头对准标记,测出马达转速 或用霍尔元件测速.或在主轴上粘片强力磁钢,旁边放个干簧管直接计数.

网友:
同关注,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换电机省事,用那种屁股上带迴转编码器的,要求高的话,用步进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机省事,用那种屁股上带迴转编码器的,要求高的话,用步进电机。

欧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