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片电容封装

楼主(2020-07-28):
有一个问题:4G通信模块,3.3V  DC供电,电源插针和地插针之间并2个退偶电容,一个0805封装瓷片电容,另一个是用0603封装啊?还是0402封装啊?我的模块上大部分是0402封装的,还有这两电容值定在多少?求教大神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外围DC给模块供电,首先得确认你外围电源是否干净,外围环境干扰什么状态,放一个1000uf0805,一个47uf0805/0603/0402,一个33pf040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围DC给模块供电,首先得确认你外围电源是否干净,外围环境干扰什么状态,放一个1000uf0805,一个47uf0805 ...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