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反面堵孔除了高温胶带还有别的好办法吗?

楼主(2020-07-28):
请问反面堵孔除了高温胶带还有别的好办法吗?或者能推荐些耐温高一些的胶带吗?感谢!8 B) E+ s, w5 y1 {

网友:
我们公司用过一个蓝胶的工艺,可以过回流波峰都没啥问题。

网友:
我们公司试过阻焊胶 ,效果是不错, 但是操作效率比较低,成本略过。 你们用的价格是多少? 是人工点胶还是自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