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一个奇怪的小问题请大神指点

楼主(2020-07-28):
我用的STC89C52RC接了好多IO口,今天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描述如下:

if(p01==1){p02=0;}//当外部传感器高电平时把p02LED点亮

这上面的代码好像没问题吧,可是点不亮。下面的代码才能点亮(把p02和p03的两个IO接在一起)

if(p01==1){p02=0;p03=0;//当外部传感器高电平时把p02LED点亮

这是为什么呢?线太长一个不够用?也不长呀,功率不够两个凑?这是低电平啊。很奇怪希望各位解惑。
    另外,我一个一个试单用p02点不亮,单用p03也点不亮,必须p02和p03两个一起才能点亮。

网友A:
    可能驱动电流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驱动电流不够吧

是得,单片机驱动电流一般比较小

网友B:
    一般51单片机的IO口对外是功率驱动而不是信号输出,加功率驱动。读IO口信号之前,对应的IO口设置为高。使用STC的1T系列芯片,增加2个空指令延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51单片机的IO口对外是功率驱动而不是信号输出,加功率驱动。读IO口信号之前,对应的IO口设置为高。使用 ...

能不能给IO口增加上拉电阻,增加电流

网友(2020-08-29):
    LED跟IO口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通常单片机都是低电平吸入电流大,高电平输出电流小。一些驱动芯片也是。LED阳极接限流电阻,再接到5V或其它电源。LED阴极接驱动IO口。这样接上拉电阻没有任何意义!对输出功率有要求就加驱动吧!查查单片机手册看IO口参数。一般2-3mA点亮LED通常可以直接驱动,但要看所有的LED点亮,总电流是否超过单片机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