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线生产一批化金板出现PTH孔的焊盘(与波峰接触面)在波峰焊后出现氧化发黑的现象。

楼主(2020-07-28):
产线生产一批化金板出现PTH孔的焊盘(与波峰接触面)在波峰焊后出现氧化发黑的现象,SMT是无此类异常。经X-RAY排查发现PTH孔内上锡良好只是PTH孔出现氧化发黑。请交大神,到底有什么问题导致此类不良,非常感谢!

网友:
帮顶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化金板出现黑pad的问题一般是PCB供应商的问题,这种工艺的板子需要先镀镍,再镀金。波峰焊接时金层熔于焊料里,底部镍层露出,镍层氧化生产氧化镍,发黑的就是这个。

网友:
锡炉成分有定期送检吗?成分是否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