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GS编程怎么样导入GERBER文件?

楼主(2020-07-28):
DGS编程怎么样导入GERBER文件,是不是NPM拼板都需要对好后,先抄写下来,在去DGS里修改?请教大神,非常感谢!

网友:
产品编辑那里可以导入gerber,做程序如果你是用GC2000量的数据,上机不需要调试,如果手工量的数据就要上机调试记下回DGS修改。

网友:
产品管理→工具→GERBER转换器,可以导入GERBER,导入后跟着提示一步一步做就可以了。不过导入GERBER很占地方,系统变的臃肿,程序打开会很慢。